三相五线制线路敷设的要求有哪些?

楼主(2016-07-31):
(2)  在电力变压器处,工作零线从变压器中性瓷套管上引出,保护零线从接地体的引出线引出。
(3)  重复接地按要求一律接在保护零线上,禁止在工作零线上重复接地。
(4)  采用低压电缆供电时应选用五芯低压电力电缆。
(5)  在终端用电处(如闸板、插座、墙上配电盘等)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一定分别与零干线相连接。
(6)  对老企业的改造应逐步实行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分开的办法。例如在车间入户时零干线做重复接地,重复接地以后工作零线单独敷设,保护零线由此重复接地体引出;使用四极漏电保护断路器的,在断路器前是三相四线制,在断路器后改为三相五线制;  在架空线路供电又实行动力电和照明电分开架设的(两棚线),可以用随照明线横担架设的零线为工作零线,随动力线横担架设的零线做保护零线。

网友A:
变电所设计要求有等电位连接箱,变压器的N套管直接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箱;接地网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箱;变压器外壳、变电所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箱。N和PE也都从等电位连接箱馈出,分别连接到N排和PE排。这是比较正规的施工方法。

差一点的施工,N套管连接线和变压器外壳用一根导线到等电位连接箱;N排和PE排用一根导线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箱。对安全、稳定运行没影响。

TN-S系统要注意的就是,N排和PE排从变电所馈出后,就不许连接,N排的绝缘要求同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