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高高方式高压变频器与高低高方式变频器的比较

楼主(2016-07-31):
直接高高方式高压变频器与高低高方式变频器的比较

高低高方式的变频器:高压电源经降压变压器至低压变频器允许的电压(690V),然后经升压变频器变频后,给高压电机供电,是一种受到功率器件电压等级技术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而采取的变通方法。

一、主要存在的问题:

1、因为有输入和输出变压器,因此变流环节多,效率低;

2、输出变压器为特殊的变频变压器,必须进口,使系统调速范围窄;

3、输入功率因数低;

4、容量大时,电机和变频器功率部分电流极大,电缆很大,电机与变频器可靠性下降;

5、谐波大,输入和输出端需加昂贵的谐波补偿装置;

6、占地面积大;

二、具体分析:

1、对电网及自有相关设备的影响:

 由于是通用变频器,其输入为6脉冲,输出电压为方波,含有丰富的谐波,总失真率在20%以上,对电网污染极大,会受到供电部门的干预,同时,在工厂的供电母线上的其他设备会受到极大干扰,二次仪表会出现计量不准,保护失灵等严重后果;同时无法适应国内电网电压波动大的情况,导致经常停机。

2、功率因数、效率:

因690V变频器谐波大,谐波占基波百分比较大,其功率因数会随之大大下降,在低速时不到0.5,同时其效率会随着转速的下降急剧下降,节能产品自身本身效率低,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3、对电缆、电机的影响:

对于同等质量的电机,当电压等级为690V时,其电流是10KV电压等级电流的十几倍(1400KW/690V变频器的电流为1464A、1400KW/10KV变频器的电流为100A);而由于谐波大,其电压变化率dv/dt极大,对电缆和电机的绝缘造成极大危害,由于发热量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故温升和损耗大,所以其电机必须专门制造(如,西门子变频器必须配西门子专用的690V电机),一方面电压非标,另一方面绝缘等级非常高,而且损耗极大。同时即使在加装谐波消除装置后,在效率下降的同时,也很难保证电机的可靠运行,电机寿命极短,时有电机爆掉的消息传出。同时电流大,对电缆要求更高,一般为两根并联,这种方式是应急之举,正常运行时危害极大。

4、运行的可靠性:

由于电流大,谐波丰富,各部件运行在非正常状态,很难保证正常运行,极易发生故障,而发生故障时,一方面容错率不够(即部分故障时,必须整体停机);另一方面在整机故障时,不能将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造成很大的生产损失。

网友A(2017-01-03):
                                             手机信号放大器有辐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