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一般知识

楼主(2016-07-31):
风机的一般知识
1.流量
风机的流量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流过风机的气体容积。单位有m3/h 、m3/min 、m3/s 。在国内通风机习惯上用m3/h,而鼓风机习惯上用m3/min ,但在通风机的设计和性能计算中大多用m3/s。
必须注意的是,通风机的容积流量是特指通风机“进口处”的容积流量,因为通风机在各通流截面上的压力不同,流过各通流截面的容积流量也会随之不同。
2.全压
通风机的全压定义为通风机出口截面上的总压与进口截面上的总压之差。
气流在某一点或某一截面上的全压等于该点或该截面上的动压与静压之和。
3.动压
通风机的动压定义为:通风机出口截面上气体的动能所表征的压力。或:动压是将气体从零速度加速至某一速度所需的压力。
动压与气流的动能成正比.
动压只作用于气流方向,并且永远是正值.
Pd=0.5×ρV%*p2%*p%*b
式中Pd=动压 Pa
ρ=气体密度 kg/m%*p3%*p%*b
V=速度 m/s.
4.静压
通风机的静压定义为通风机的全压减去通风机的动压。实际上静压是气流中某一点的或充满气体的空间某点的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压力差,该点的压力高于大气压力时为正值,低于时则为负值。
静压能作用于气体的各个方向,与速度无关,是气体中的潜能的量度。
Ps=P%*p%*pt%*b-Pd
式中Ps=静压 Pa
Pt=全压 Pa
Pd=动压 Pa
5.转速
通风机的转速是指风机叶轮单位时间内的旋转速度,一般称为角速度,习惯上用n表示,以每分钟的旋转数为单位(r/min)。
6.轴功率
通风机的轴功率是指风机实际需要的功率。它包括风机的内功率和轴承及传动装置的机械损失。
轴功率也被称为通风机的输入功率,实际上是电机的输出功率。
7.通风机的效率
(1)通风机的全压内效率η%*p%*pin%*b
通风机的全压内效率η%*p%*pin%*b等于通风机全压有效功率与内部功率的比值。
(2)通风机的静压内效率η%*p%*ps.in%*b
通风机的静压内效率η%*p%*ps.in%*b等 于通风机静压有效功率与内部功率的比值。
通风机的全压内效率和通风机的静压内效率是表征风机气动性能的重要参数。
(3)通风机全压效率η%*p%*ptf%*b
通风机全压效率η%*p%*ptf%*b等于通风机全压有效功率与轴功率的比值。
(4)通风机静压效率η%*p%*psf%*b
通风机静压效率η%*p%*psf%*b等于通风机静压有效功率与轴功率的比值。
8.封闭静压(BTSP)
通风机封闭静压是指通风机出口完全封闭而无气体运动时的静压。
9.通风机全敞口气体流量(WOCMS)
通风机全敞口气体流量亦称作开敞CMS(WOCMS),即风机 全敞口运行时的流量。此时风机静压为零。
10.应用范围
由风机制造商决定的,在风机运行时所获得满意效果的风机运行流量和压力范围。
典型的风机应用范围:
前弯离心风机:30%-80% WOCMS
后弯离心风机:40%-85% WOCMS
径向离心风机:35%-80% WOCMS

网友A:
进一步了解!!!!!!!!11

网友B:
我就是希望风扇风量大一点凉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