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液位计对介电常数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6-07-31):
公司有一台雷达液位计总是出现虚假液位来回波动,原本以为进水了,检查之后发现没有;所以想请专业人士帮忙解释一下会是什么原因;排除安装问题。

顺便问一下介电常数对雷达液位计有没有影响,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介电常数越大发射率越高,但是介电常数大了不是对电磁波吸收能力强吗,怎么会反射率高呐。搞不懂了,还望专业老师给深度讲解一下说明书上没有的关于雷达液位计的知识。小弟先行谢了!

网友A:
雷达液位计出现虚假液位,主要是因为液位以上空间中有气相介质的存在,特别是水蒸气的存在,对于雷达波具有很大的衰减作用,特别是密封的储罐在温度高的夏天,其液位以上气相中水蒸气受天气影响严重,造成雷达液位失灵,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天的两头好,中午就坏。

这样的现象无法根除,虽然使用导波雷达会有一些改进,但也会出现类似的故障。

再者就是储罐内有搅拌机等实体物体的干扰,造成雷达波在打到介质液面之前就产生发射,引起液位不准,这样的故障到可以使用雷达液位计内部的空频谱措施来消除。

网友B:
雷达雷疯子,超声三皮脸 ,,,这俩是著名的神经病仪器呀,间歇性神经病

超声波的病,更严重些,

三皮脸懂不?,就是三张皮的脸,就是脸皮厚厚厚得,不要脸了,

猪哥哥我,语文学的不好,哥总结得不够深刻的地方,请见谅哈

这液位计呀,

讲可靠性、讲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间长短,讲不误报,还是压力式液位计,靠得住

楼主:
谢谢,我觉得我这里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想请教一下介电常数大的介质可以增强雷达波的衰减率,这样不应该是雷达接收的信号就弱了吗,雷达不应该是发射 接收  计算  这样工作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我觉得我这里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还...

可以这样理解,气相介质对于雷达波的衰减主要是能量的吸收和波的散射,造成雷达波到达介质液面的时候能量大幅度的衰减,而造成介质界面发射的回波能量不够,而在返回雷达天线的过程中又多次经过气相介质液体微粒的能量吸收和散射,而使雷达的回波能量大幅度衰减,其能量强度接近杂波干扰或者比干扰波的能级小得多,而使雷达液位计无法选取需要处理的雷达波的频谱,致使雷达液位计处理电路出现选波错误和计算处理错误,显示虚假液位或者故障报警。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军事的原理来大体的分析一下,浓雾天气雷达发现敌机的概率减小,所以人民研究了预警机,飞行在空中避开浓雾对雷达的影响。隐形飞机是因为飞机的外壳材料吸收了雷达波和把定向性好的雷达波散射掉,这样反射的雷达波能量减少,使雷达接收器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