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机器人通用输入输出信号分配

楼主(2016-07-31):
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安川机器人通用输入输出信号是怎么分配的,我怎么让它和PLC对应起来,例如我要让#20070与PLC这边为机器人分配的第一个点对应起来,即#20070---对应x5a0,怎么把#20070设置成第一个点

网友A:
是用CClink通讯吗?

楼主:
对: quguifu 是用CClink通讯吗? 内容的回复!嗯

网友:
同求助,回复赚1分,回复回复

网友B(2016-09-07):
求助啊  安川资料  为什么没有IO说明啊

网友C(2016-10-12):
有IO说明但是是英文的看不懂啊!

网友D:
求助 不明白如何连接io

网友E(2016-12-08):
在中国销售,却没有中文资料合理吗

网友F(2017-02-10):
烦人的安川 资料太难找了

网友G(2017-04-28):
如果使用三菱CC-LINK现场总线,可以参照安川CC-LINK通讯基板SST-CCS-PCU里的基板安装及参数设置说明进行基板的安装和机器人站号的设置,然后进行用户梯形图的编写(如果所购买的本机有CC-LINK的通讯功能,就不需要进行用户梯形图的编写,但需要知道出厂时的IO通讯定义列表)。剩下的就是PLC CC-LINK的设置与程序的编写。至于怎么对应起来就是PLC CC-LINK远程输入输出中设置即可,或者通过PLC编程都可以实现。

网友H:
还没i玩过走cclink 连接,怎么设置的

网友I(2017-05-28):
先把通用输入输出和外部输入输出定义好,这个是通过用户梯形图搞的,然后再把外部输入输出和三菱plc点位联系起来,这个是通过plc梯形图,大概举个从扩展模块读取的例子吧,[FROM K0 H1E0 K4M100 K1]

网友J:
值得学习,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K:
我也是新人   想要一份中文 DX100的IO说明书  大家有没有啊

网友L(2018-01-11):
正在学习安川机器人,学习一下!

网友M(2018-03-18):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N(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P(2018-08-03):
安川资料很好找啊,如果有买安川机器人一大堆资料!很详细的

网友Q(2018-12-20):
英文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R:
CCLINK与PLC通讯上,系统自动匹配,20050为第一个点

网友S:
正在学习安川机器人,学习一下

网友T(2019-03-06):
引用 网友R:
CCLINK与PLC通讯上,系统自动匹配,20050为...

网友U:
通用输入输出接线就行

网友V(2019-11-04):
非常适合新手66

网友W(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网友X(2025-06-28):
楼主,有没搞通啊?赐教下,我也正为LINK 通讯地址分配问题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