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压器的效率?负荷多大时效率最高?

楼主(2016-07-31):
 变压器的输出功率P2与输入功率P1之比称为变压器的效率η。变压器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差,称为变压器的功率损耗。损耗包括变压器的铜损PCu和铁损PFe

    变压器的铁损与负荷的大小无关,而铜损则随负荷的大小而变化。根据理论推导可知,当变压器的铜损等于铁损时,效率最高。一般配电变压器最大效率时,负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0%60%

    当变压器的铜损(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等于铁损(基本不随负载变化)时,效率最高(大致出现在负载系数为0.50.6的时候)。

网友A:
80年代企业都要求做电平衡检测,那时的电平衡培训教材,有专家推荐的计算结果是,变压器的负荷率在65%效率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年代企业都要求做电平衡检测,那时的电平衡培训教材,...

 这些年铁芯材料性能的提高,铜损降低,最佳效率点应该还可以提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