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个多段工序程序(之间有穿插)的改编

楼主(2016-07-31):
先看我按原图画的(有所简化,不然太复杂了,不便分析重点)

下面是我对这种穿插程序的修改想法(未实践,不敢乱动原来的程序)。

大家帮我看看,要是觉得可以我想试试把原程序改一改。

二图功能完全一样,但图2这种设计,三段程序非常明了。

特别是因加入空状态和利用状态触点做转换条件,图中没了分支,各段程序从头到尾简简单单、清清楚楚。

只要注意暂停空状态去激活哪里?续续前进时是在什么时候(状态转换条件)就可以了。

这么说来,别说三段程序穿插,就是30段程序任意穿插都可以清清楚楚(实际编程不应该有太多程序段穿插的。)

大家帮我说说这样设计和利弊,如有更好的方法也请指教。

网友A:
楼主程序都是用步进梯形图写的么,当程序量大时,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且不易扩展更改.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且不易扩展更改.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