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按照危害方式分类

楼主(2016-07-31):
  (1)直击雷。大气中带有电荷的雷云对地电压可高达几亿伏。当雷云同地面凸出物之间的电场强度达到空气击穿的强度时,会发生激烈放电,并出现闪电和雷鸣现象称为直击雷。每一次放电过程分为先导放电、主放电和余光三个阶段。

  (2)感应雷。感应雷也称作雷电感应或感应雷过电压。感应雷过电压是指在电气设备(例如架空电力线路)的附近不远处发生闪电,虽然雷电没有直接击中线路,但在导线上会感应出大量的和雷云极性相反的束缚电荷,形成雷电过电压。在输电线路附近有雷云,当雷云处于先导放电阶段,先导通道中的电荷对输电线路产生静电感应,将与雷云异常的电荷由导线两端拉到靠近先导放电的一段导线上成为束缚电荷。雷云在主放电阶段先导通道中的电荷迅速中和,这时输电线路导线上原有束缚电荷立即转为自由电荷,自由电荷向导线两侧流动而造成的过电压为感应过电压。

    (3)雷电侵入波。因直接雷击或感应雷击在输电线路导线中形成迅速流动的电荷称它为雷电侵入波。雷电进行波对其前进道路上的电气设备构成威胁,因此也称为雷电侵入波。一般的变电站,如果有架空进出线,则必须考虑对雷电侵入波的预防。雷电侵入波对电气设备的严重威胁还在于:当雷电侵入波前行时,例如遇到处于分闸状态的线路开关,或者来到变压器线圈尾端中性点处,则会产生进行波的全反射。这个反射与侵入波叠加,过电压增高一倍,极容易造成击穿事故。

网友A:
容易造成击穿事故。容易造成击穿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