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带2台电动机的设计思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6-08-01):
求助:确实实际操作应用过的专家,启动时对变频有影响吗?

   变频器选型容量等于两台电机之和的1.5倍。两台电机功率,极数一致。

   接线方式:断路器 -- 熔断器--变频器 ---热继电器--电机1

                                      ---热继电器--电机2

     (两台电机3KW 并联)

 如果是这样接线控制2台电机,远程通信控制变频器,是否可以让2台电机能完全同步。

 对变频器选型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受电机制造参数的不同,完全同步你需要编码器返回数据后变频器修正,如果你的同步要求不高,意思意思也可以,另外,变频器后不需要再安装热继电器了,当然钱多没地方用当我没说。

网友B:
如果想用这种方式实现电机同步,是不可能的,希望同时调速到时可以实现。变频器输出加个热继电器干嘛?过载保护在变频器内部,不比你热继电器性能好吗?

网友C:
一拖二同步不可能,而且也只能开环控制。

网友D:
本公司专业经销批发的电源模块、功率模块、IGBT模块、光耦

英飞凌,三菱,富士、西门康等各大品牌模块。库存齐全

欢迎随时咨询我们。 ^-^ 电话: 15913991064 QQ: 2842359351  这个是我们淘宝连接。如果有需要可以看下

https://shop106013375.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3-c.w4002-3493125493.1.NCHMBz&se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