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器中有哪些安全保护装置?

楼主(2016-08-01):
空调器保护重点是对空调器的压缩机和电动机作异常工作状态停机保护,按结构来分,一般有下列几种:

    (1)停机3min后起动保护。

    (2)I类或OI类防触电保护。

    (3)卸载保护,防止因负载变化而造成设备损坏。

    (4)空调器压缩机运转时超负荷过载保护。分为压缩机外部附设过载保护器和机内埋置式过载保护器。外部过载保护器是通过弹簧卡片将其紧贴在压缩机外壳上,以同时检测过电流和过热,遇到异常电流和异常温度将会保护性地控制压缩机停机;埋置式过载保护器是保护压缩机电机在过负荷时不被烧毁。这两种保护器都是自动复位型过载保护器,过载时断开,直到压缩机的温度回复到正常值后,自动复位接通压缩机回路,压缩机再次运转。

    (5)制冷、制热系统中,高、低压异常保护,是一种限压保护。系统结构不同,其限值大小也有差异,一般高压侧保护值为2. 60MPa,低压侧保护值为0.25MPa

    (6)电气控制系统中,输入交流电源电压异常保护及过电流保护,一般压缩机电动机正常工作电压要求范围是187248V,低于18 7V或高于248V开始保护;过电流保护随空调器所用压缩机型号、规格、循环系统匹配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