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6-08-01):
操作室有20多台电脑,有监控电脑 也有视频监视的。

当工艺人员去挪动了一下视频监视电脑,20多台电脑有3台电脑的屏幕突然黑了 2-3s。然后自动恢复了

而且二者隔得比较远。220v的空开也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A:
可以肯定不是电源掉了,如果电源断了,电脑一定是重启的。有可能是搬动电脑时,信号断了一会儿,检查你的信号线、插头,别影响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不是电源掉了,如果电源断了,电脑一定是重启的。...

技术专精

网友C:
应该还是你的电缆捆在一起,挪机把线缆一起带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你的电缆捆在一起,挪机把线缆一起带动了

网友E:
这个是vgr视频线突然出现干扰

网友F:
应该是挪动时带动了电缆导致的

楼主:
vga 的线和晃屏的几台电脑 没有任何联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vgr视频线突然出现干扰

网友G:
信号线断了一下子。

网友H:
不在现场的这样的状况不好判断,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I:
扯着电脑显示器的线了。。。

网友J:
可能线缆绑在一起,般的时候,扯动其他几台显示器的 电源线然后松动了

引用 网友I:
扯着电脑显示器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