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在供水中的应用

楼主(2016-08-01):
电磁流量计在供水中的应用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供水行业自动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贸易结算计量的要求,电磁流量计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和推广,特别是在上海供水行业中SGAIC型电磁流量计应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 基本原理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的定律,就是导电液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中产生的感应电势(见图1),其感应电势的大小和磁感应强度、流体做切割磁力线强度等一系列因素成正比。

1 感应电势产生的原理图

      电势由下式给出:

      E=K×B×V×D

      式中:E——感应电压;

          K——仪表常数;

          B——磁感应强度;

          V——平均流速;

          D——测量管内直径。

      流量流体时,流体流过垂直于流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液体的流动感应出一个与平均流速或单位体积流量成正比的电压,因此只要被测的流体具有最低限度的电导率,其感应电压信号通过两个与液体直接接触的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传送到放大器,然后,转换成统一的输出信号。

      3 主要技术特点和使用安装要求

      3.1 电磁流量计的主要技术特点

      ① 由于测量结果与液体的压力、温度、电导率等物理参数无关,所以测量精确度高、工作可靠。

      ② 测量管内无阻流件,因此无附加压力损失,即对自来水测量无附加水头损失。

      ③ 只有管道和电极与被测液体接触,因此,只要合理选择电极材料,即可达到耐腐蚀、耐磨损的要求。具有使用寿命长,维护要求低的特点。

      ④ 可以测定正、反方向流体的流量。

      ⑤ 输出信号方式比较灵活。有脉冲、电流、频率等方式。

      3.2 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和安装要求

      ① 电磁流量计的上游管道至少有5倍管径长度的直管段,它的下游至少有3倍管径长度的直管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宽流量计前置直管道长度在10倍管径以上。

      ② 在电磁流量计的安装中,传感器接地环要可靠地接地,接地电阻要不大于l OΩ。

      ③ 要在使用环境的选择中注意避免外部的电磁干扰,特别是避免工频电磁场的干扰。

      ④ 对流量计上游管道中在前置距离外安装阀门,特别是蝶阀或直角弯管等严重影响流态特性的场合,最好在流量计上游510倍管径的直管内安装整流器,以达到稳定水流流态,提高计量准确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