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式过载继电器误动作急急急!!

楼主(2016-08-01):
情况如下:250kW电机星三角启动,电子式继电器整定电流290A,连接在三角形回路,通过的是相电流,带的负载是压缩机,不是重载启动,电机启动后再打开的进气阀,出现以下三种误动作:

  1. 启动时。

  2. 星三角切换时

  3. 有时正常运行时也会出现误脱扣

    求助:为何会出现误动作,除产品本身问题外时候还会存在机械或其他方面的故障。

网友A:
请帖出主电路图最好连同控制图。测量主电路电流以及电子热继电器段线路电流数据贴上。以上述说明太笼统无法分析。就像医生看病心脏不好起码先做个心电图。然后根据症状是否再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以现在的说明有电流不平衡疑相以及缺相疑点以及星三角转换故障。

网友B:
整定电流290A,时间怎么整定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