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电机铭牌不明白

楼主(2016-08-01):
ABB电机铭牌上面 电压频率怎么这么多行,是不是同一个电机都适用,星接角接我明白,但是频率变化不明白。

比如由380v50hz变到440v60hz,只是功率提高了,同时扭矩略有减小,电机还是正常使用吧,如图:

网友A:
因为中国与美国电网频率及电压不一样,用在这两个不同电网下电机的性能不同。。比如在380v50hz的中国电网,输出最大功率7.5kw.....在美国440v60hz电网情况下,输出最大功率8.6kw。

网友B:
4级的电机,楼上说的对,这几种情况下都能用的

网友C:
一楼正解  666666666666666

网友D:
这是不同电压等级还有不同接法

网友E:
这图片有做广告的嫌疑啊!

网友F:
在国内都是380的电压,楼主知道功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国内都是380的电压,楼主知道功率了吧

就是担心在国外用不了

网友G:
标牌已经很清楚了,符合世界上两种频率、电压通用规格。无须担心出口的机器。关于试机:清楚使用国的电源制式,频率、电压选用控制元件(选择通用件),以国内制式接线方法试验,试验正常完成后将接线方法按照使用国的制式重新连接,实地调试。实地调试单台的机器这是没办法的必须这么做,实地数据为今后批量出口制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牌已经很清楚了,符合世界上两种频率、电压通用规格。无...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