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ID261模块

楼主(2016-08-01):
 这个是CS1W-ID261模块,想请教相关专业人士几个问题:

  1.这个模块是64个开关量通道,上面指示灯只有32个,是什么原因?

  2.DISPLAY开关是什么作用?

  3.0 1 2 3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1、省钱,否则要重开模具,还要躲焊32个灯。

2、DISPLAY用于切换你要显示前32个IO点状态还是后32个IO点状态。

3、不是64个位,等同于4个字,就是0,1,2,3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省钱,否则要重开模具,还要躲焊32个灯。2、DI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