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主轴定向

楼主(2016-08-01):
斗山HM1000加工中心,最近出现新问题,换刀时主轴定向有时偏离位置10度左右,且无报警,4077参数未变。请教大神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A:
检查主轴一定是有外接编码器的,连接有松动。如果没有外接编码器,接近开关定位检查开关距离及是否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一定是有外接编码器的,连接有松动。如果没有外接编码器,接近开关定位检查开关距离及是否松动。

谢谢,己解决,联轴器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