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的PLC之间怎么通讯的

楼主(2016-08-01):
S7-200SMART的PLC之间怎么通讯的,有人做过吗??

网友A:
可以通过485口做modbus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485口做modbus通讯          ...

以太网口不行吗??

网友B:
你平常做过普通台式电脑两个串口com1,com2之间的通讯么???要是做过就应该比较容易听懂。如果没有,就先做做。。

网友C:
我又做过,三个之间通讯

网友D:
通过CPU上的以太网口进行通讯,用PUT/GET指令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CPU上的以太网口进行通讯,用PUT/GET指令编程

资料上有这个指令,但看不懂,输入PLC也没反应

网友E:
SMART PLC之间通讯好像有向导,通过向导做

网友F:
  1. 以太网通讯

  2. MODBUS通讯

网友G:
用以太网通信最方便,就是向导里的put/get来设置就可以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以太网通信最方便,就是向导里的put/get来设置就...

哦,那我再看看,设置了没反应,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过CPU上的以太网口进行通讯,用PUT/GET指令编程

这个指令不懂,试了下没反应,有例子

网友I:
你的主站从站PLC   IP地址设置好了么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通过CPU上的以...

网友J:
走PPI协议、MODBUS RTU协议都是可以的!如果有需要编程服务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主站从站PLC   IP地址设置好了么回复内容:对...

在 同一个网段啊

网友K:
以太网通信最方便,用PUT/GET指令编程,就是向导里的put/get来设置, IP地址设置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以太网通信最方便,用PUT/GET指令编程,就是向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