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AY延时指令怎么运用

楼主(2016-08-01):
我想写段宏指令,在条件满足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在执行后面的宏指令应该怎么写?哪位能指点下?

网友:
直接delay啊,例如:

Delay(5000)

BITOFF ({plc}1@M105)

网友A:
这个5000是什么单位??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直接delay啊,例如:Delay(5000)BITO...

楼主:
对:   直接delay啊,例如:Delay(5000)BITO... 内容的回复!

 Delay(5000) 下面那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单位应该是ms!!!!!!!!

楼主:
对:   直接delay啊,例如:Delay(5000)BITO... 内容的回复!

哥们能不能帮忙解释下 BITOFF ({plc}1@M105)  这段是什么意思啊?我刚开始学宏指令,有很多都不太明白。在指令表中没查到 BITOFF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直接delay啊,例如:Delay...

单位毫秒,BITOFF ({plc}1@M105) 意思是把PLC的M105复位,BITOFF复位,BITON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直接d...

帮我看下我写的这段问题在那?可以编译但是好像执行不了?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on,cs,d[10]

GetData(d[0], "Mitsubishi FX3U/FX3G", M, 450,1)

if d[0]==1 then

      DELAY(500)

      SETBITOFF(d[0], on, 1)

       SetData(d[0], "Mitsubishi FX3U/FX3G", M, 45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D:
DELAY(5000)就是延时5S。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台达的触摸屏,我用delay在宏指令中,有以前做的例子,可以给你发一个QQ2648966512

网友F(2017-07-16):
有延时指令的11111111111111

网友G(2020-11-26):
建议使用定时器做延时,delay()指令会导致所有指令宏都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