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铁心拆卸顺序

楼主(2016-08-01):
铁心及其相关部件中包括:铁心本体、接地部件、地屏和磁屏蔽等。这些部件在变压器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无论在哪个部件上出现了故障都将影响到变压器的可靠运行。但它较绕组轻些,它的故障过程通常比较缓慢,且这种类型的故障大都属于过热性质,如铁心的局部短路(多片间短路或搭接金属异物);当然也有放电性质的,如接地片接触不良、压相碗出现悬浮电位、磁屏蔽接地不好等。对于前者,在气相色谱监测中表现的特征气体大都与热性质的指标如CH4、C2H4、C2H6等有关,同时还可能伴有CO、CO2的出现。而对于后者,突出的特点是出现少量的C2H2气体。

    当进行变压器的整体(或局部的)检修、处理绕组、更换绝缘或处理铁心故障时,往往要拆卸铁轭甚至拆卸铁心柱(应向制造厂索取结构图纸)。由于现行变压器所采用的铁心大都是晶粒取向的冷扎硅钢片,为了降低在拆卸时对它们的损伤或不致影响它们的性能,在拆卸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施工操作。

    1.电气试验

    1)用绝缘电阻表测试绝缘或断线。初步判明是铁心接地断线、穿心螺杆绝缘损坏,还是绕组短路或是断线。

    2)测试各绕组的直流电阻。初步判明绕组和回路连接线有无断线或短路现象,为进一步分析判断故障提供数据。

    3)进行电压由零升起的空载试验。通过试验,可以判明是绕组的匝间短路、不完全的匝间短路、铁心硅钢片的短路、局部硅钢片震动、不正常的鸣响以及铁心的其他故障。

    2.绘制结构图

    为了拆卸后回装时不致发生错误,在拆卸之前,一定要绘制出铁轭的总轮廓草图,记录出各级铁心的顺序及尺寸。而后,在拆卸解体时,边拆边勾绘补充草图并注明尺寸,按叠装顺序分类放置在专用的托盘上,切勿摔击或碰撞,以避免硅钢片表面的绝缘膜破损或者性能受到影响。

    3.拆卸铁心部件的顺序排列

    拆卸铁心后的部件,更要绘制好草图,并按拆卸的顺序进行排列。在拆卸过程中,还要把拆下的部件做好标记或顺序,以免回装时混乱或安放错位。若为金属部件,可用刮刀作标记;若为绝缘部件,可用白布带或带绳的小纸牌标记。所有拆卸的带有标记的部件除按顺序排列外,尚应在所勾绘的草图上作出标记。尤其是检修新型或结构不熟悉的变压器时,草图应力求较详细地绘制出绕组的排列位置、出头方向、各侧引出线以及分接开关的引线连接,还有铁心上所属的部件等,以保证检修后回装顺利进行。

    4.变压器的器身解体顺序

    变压器器身的解体顺序是:拆掉引线及其附属件;拆上夹件和上铁轭附件;拆上铁轭硅钢片,取出端部绝缘件,最后是拔出绕组:

    1)拆上铁轭穿心螺杆。先拆下一根穿心螺杆后,将绝缘管取下,再将光裸的螺杆穿入原处并拧紧螺母,然后用同样顺序拆下第二根穿心螺杆,取下绝缘管并穿入原处。当拆除第三根穿心螺杆后,再将第二根和第一根螺杆取下,最后取下钢夹件。对特大型变压器,因具有多根穿心螺杆,拆卸时,可只穿入两根光裸螺杆,待拆完后,再取下光裸的螺杆,拆下上夹件。

    2)拆上铁轭(挑插板)。将拆下的硅钢片按原来的顺序整齐的置于专用的平托盘中。为不紊乱次序,硅钢片应一叠(一般是两片)、一叠地取下。

    拆卸铁轭硅钢片时应小心,以免损伤硅钢片的绝缘。

    拆除铁轭硅钢片时,要随时注意检查,把需要更换的损伤硅钢片剔出单独放置,并做好记录。对于经检查还能应用的硅钢片,则应置于一起放在干燥处,用塑料布封盖好,防止落灰和生锈。

    3)上铁轭拆除后,铁心柱上部的硅钢片将散开成扇状。为防止捆扎铁心柱的粘带拉断而倒坍和硅钢片角部受伤,也为方便拔出绕组和绝缘件,需将铁心柱片沿孔穿上带子扎紧。

    对于斜接缝铁心,拆上铁轭时需用“Ⅱ”形卡子将铁心柱上端面卡紧,边拆边卡,勿使铁心柱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