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的主要起动方式

楼主(2016-08-01):
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的端子电压从预先设定的值上升到额定电压。

  软启动的主要起动方式:

  (1)电压双斜坡起动:在起动过程中,电机的输出转矩随电压增加,在起动时提供一个初始的起动电压us,us根据负载可调,将us调到大于负载静摩擦转矩,使负载能立即开始转动。这时输出电压从us开始按一定的斜率上升(斜率可调),电机不断加速。当输出电压达到达速电压ur时,电机也基本达到额定转速。软起动器在起动过程中自动检测达速电压,当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使输出电压达到额定电压。

  (2)限流起动:就是电机的起动过程中限制其起动电流不超过某一设定值(im)的软起动方式。其输出电压从零开始迅速增长,直到输出电流达到预先设定的电流限值im,然后保持输出电流i

  这种起动方式的优点是起动电流小,且可按需要调整,对电网影响小。其缺点是在起动时难以知道起动压降,不能充分利用压降空间。

  (3)突跳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极短的时间内全导通后回落,再按原设定的值线性上升,进入恒流起动,该起动方法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静摩擦转矩的起动场合。如我公司450hp的空压机电机的启动采用此方式,这样可以减少启动时的振动。

网友A(2016-09-29):
一般电压模式启动用得比较多,许多出厂就是这个模式,用户也不会去改。只有遇到问题了才会去改这些参数的

网友B:
其实每个场合都有适合自己的启动模式,还有停机模式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去设置。能用自由停机模式的就用自由停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