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软件版擂台赛第35期工业智能互联的安全性

楼主(2016-08-01):
                                 软件版擂台赛第35期 工业智能互联的安全性

       工业软件发展到今天,智能互联互通不断普及,互联网融合IT与OT运营技术,通过集成的自动化控制与信息技术,实现与移动技术无缝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采用APP通过手机终端控制生产过程,帮助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时控制风险,那么有个安全问题值得讨论

工业控制在APP上运行的是否安全?如何有效降低风险?请大家展开想象,一起为安全来讨论吧?

获奖评选条件: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

提示: 要求原创!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 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月期。参赛软件平台不限。

网友A:
工业控制在APP上运行的是否安全?如何有效降低风险?

可以做到安全,首先要选大品牌的APP运行软件,不要自己编写的,那样安全系数上没有保障,例如西门子wincc7.3就是支持手机APP,的软件连接是很安全的!

而且手机APP用的那个手机,尽量 要访问正规网站!

网友B:
    工业智能互联的安全性属于工控系统信息安全,国家有部门有标准;相应单位也有部门,规定,专人负责。

作为个人一方面有这方面知识,重要守规矩。一般单位有内网外网;一般网和專用网。

工控系统信信息安全威胁的主要表现形式

针对威胁的分类,作出了以下五种分类:

      不可抗力

    组织缺陷

    人为故障

    技术故障

    蓄意行为

    结合工业控制系统的自身特点,工控安全威胁可能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只讨论技术因素)

1)在职员工误操作:在设备接线、开关电源和功能操作上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操作

  2)硬件缺陷:硬件自身信息安全能力较弱,或被敌对势力预先植入后门。

  3)软件开发缺陷:软件开发的不严谨造成的问题。

网友C:
我认为,一是使用大品牌的app,毕竟大品牌的安全性,保密性都是有优势的。

二是手机上面安装必要的杀毒软件,定期执行木马病毒等扫描,实时清理病毒垃圾信息

三是自我约束,不随意打开陌生人的链接以及非法链接和网站,让病毒无从下手。

      而作为开发者或开发商,是应用程序产生的源头。建议将安全融入到应用开发生命周期当中去,使用一些第三方的APP安全服务平台工具如 爱加密。在开发阶段进行安全测试和检测,及时发现应用程序缺陷和安全漏洞,减少不必要的安全风险;在应用发布阶段进行应用安全加固,增加应用安全强度,防止应用被<此处内容被屏蔽>和二次打包;在运营阶段进行渠道监测,及时发现<此处内容被屏蔽>应用,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恶意损害。

网友D:
我也来说说我个人观点:

1.用户识别,在工控系统中,工程师账户,值班人员账户,网络设备管理员等重要账户需要进行识别,可以是口令+证书、动态口令等方式。
如操作员账户,用口令就可以了,口令的复杂度需要强一些。

2. 工控系统中的鉴别时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需要进行身份鉴别:
登陆工控系统时;
进行工程下装时;
重要参数修改时(如电机转速、PID调节等)。

3.设备自身防护包括三个方面:主机加固、网络设备加固和工控系统自身的防护。
1)主机操作系统加固
Windows系统使用普遍,使其经常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对Windows的加固主要涉及:
关闭多余服务;
安装系统补丁;
删除多余系统组件;
开启Windows系统自带防火墙等。
2)网络设备加固
关闭不需要的服务,如关闭HTTP/TELNET等;
限制远程管理地址;
使用加密方式进行远程管理;
口令满足复杂度等。

3)工控系统自身的安全防护
还有工控厂商和信息安全厂商的深度合作 ,强强联合!!

网友E: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看个人习惯 装APP的手机就专门的手机不要有任何多余的操作 这东西现在也不贵配一个没用的程序都卸载掉 留个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病毒 对于APP运行软件 只要问题不大我认为只要运行正常 个人维护好 做到无毒 让一些人无法侵入 这样就是能最大提高安全保障 还有各位大神门提到的专网专用 必须要严格严肃对待 切记贪小便宜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