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位开关只读不写

楼主(2016-08-01):
位状态、位切换开关都 一样,只会显示从PLC的状态,按它只见开关动一下,但没对PLC有控制动作?这是为什么。我设置的M,不是X.

在PC在线仿真是可以控制的,下载到触摸屏上就只能读位状态,不能控制。

网友A:
这是一个按钮,你监视PLC程序中M1.7,就行。不知道你如何操作的?

网友B: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可以贴出程序段来具体分析。

网友C:
PLC程序给复位掉了,也就是说PLC程序有BUG.

网友D:
你开关类型是复归型的,你把开关类型改成开关型的试试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师傅的回复,昨晚终于搞定了。

原来是我的人机是威纶的型号是TK6070IK

我软件里设置的是IP(软件没有IK的),下载后其它一切正常,只是不能控制PLC的位元件。后来我想是不是屏设置有问题??

触控按屏设置,看到里面的一行6070IH的字样,忽然明白了。

进入软件,看到有6070IH的的选项,然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