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技术应用》试题库-1

楼主(2016-08-01):
一、 选择题

1、 正弦波脉冲宽度调制英文缩写是(  C    )。

A:PWM  B:PAM  C:SPWM   D:SPAM

2、对电动机从基本频率向上的变频调速属于(    A     )调速。

A:恒功率                B:恒转矩 C:恒磁通                D:恒转差率

3、下列哪种制动方式不适用于变频调速系统(     C    )。

A:直流制动              B:回馈制动 C:反接制动              D:能耗制动

4、对于风机类的负载宜采用(  D     )的转速上升方式。

A:直线型  B:S型   C:正半S型   D:反半S型  5、N2系列台安变频器频率控制方式由功能码(        )设定。

A:F009    B:F010    C:F011      D:F012

6、型号为N2-201-M的台安变频器电源电压是(         )V。

A: 200    B:220     C:400       D:440

7、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除了与电源频率、转差率有关,还与(  A       )有关系。     A:磁极数    B:磁极对数     C:磁感应强度    D:磁场强度 8、目前,在中小型变频器中普遍采用的电力电子器件是(   D      )。     A:SCR    B:GTO       C:MOSFET      D:IGBT 9、IGBT属于(    B     )控制型元件。     A:电流    B:电压    C:电阻   D:频率

10、变频器的调压调频过程是通过控制(       B    )进行的。     A:载波    B:调制波     C:输入电压     D:输入电流

11、为了适应多台电动机的比例运行控制要求,变频器设置了(       A    )功能。     A:频率增益   B:转矩补偿   C:矢量控制     D:回避频率

12、为了提高电动机的转速控制精度,变频器具有(   B          )功能。     A:转矩补偿   B:转差补偿   C:频率增益     D:段速控制 13、变频器安装场所周围振动加速度应小于(     A       )g  。     A:  1        B:0.5        C:0.6        D:0.8

14、变频器种类很多,其中按滤波方式可分为电压型和(     A       )型。     A:电流      B:电阻       C:电感       D:电容

15、N2系列台安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SEQ指示灯在(            )发光。     A:F10=0     B:F10=1      C:F11=0     D:F11=1

16、N2系列台安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显示屏幕可显示(       )位数字或字母。     A:2        B:3          C:4           D:5

17、在U/f控制方式下,当输出频率比较低时,会出现输出转矩不足的情况,要求变频器具有(  C       )功能。

   A:频率偏置     B:转差补偿      C:转矩补偿    D:段速控制

18、变频器常用的转矩补偿方法有:线性补偿、分段补偿和(    B     )补偿。   A:平方根       B :平方率       C:立方根       D:立方率 19、平方率转矩补偿法多应用在(        B     )的负载。

  A:高转矩运行     B:泵类和风机类      C:低转矩运行   D:转速高 20、变频器的节能运行方式只能用于(     A       )控制方式。   A:U/f开环      B:矢量      C:直接转矩     D:CVCF

21、型号为FRN30G11S-40的富士变频器适配的电机容量为(      A   )KW。   A:30          B:11          C:40         D:10 22、高压变频器指工作电压在(     A    )kV以上的变频器。   A:3          B;5            C:6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