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技术应用》试题库-2

楼主(2016-08-01):
11.LED显示屏除了可显示数字量,还可显示

12.SPWM是                            的英文缩写。

13.输入电源必须接到变频器输入端子           上,电动机必须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子          上。

14.变频器段速功能的设置与执行分为                       和          两种情况。

15.通过               接口可以实现在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或变频器与计算机之间进行联网控制。

16.变频器的通、断电控制一般均采用                ,这样可以方便的进行自动或手动控制,一旦变频器出现问题,可立即自动切断电源。 17.当电动机再生电流增加,使得主电路电压达到过电压检出值时,变频器会发出

报警信号。

18.LED 数码显示屏可显示        位数,显示内容有:(1)                ,(2)           (3)                         。

19.变频器外部紧急停止信号输入后,显示屏上会显示                  。

 20.变频器外部遮断信号输入后,显示屏上会显示                  。

21.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是指                            的时间;减速时间是指          的时间。

22.变频器的加速曲线有三种:线形上升方式、              和            ,电梯的曳引电动机应用的是                       方式。

23.当故障排除后,必须先                   ,变频器才可重新运行。

24.为了避免机械系统发生谐振,采用设置                的方法。

25.回避频率的预置方法有                      、                    、                     种。

26.某变频器需要回避的频率为18Hz~22Hz,可设置回避频率值为        Hz,回避频率范围为        Hz。

27.工业洗衣机甩干时转速快,洗涤时转速慢,烘干时转速更慢,故需要变频器的          功能。

28.变频调速过程中,为了保持磁通恒定,必须保持               。

29.变频器利用增加输出电压来提高电动机转矩的方法,称为                。

30.变频器的平方率补偿法,过应用于             和            负载。

31.变频器进行节能运行时,每次搜索周期在                 ,调整电压幅度 在                 下。

32.为了提高电动机的转速控制精度,变频器具有                    功

33.变频器的转差补偿设定范围一般为                    。

34.变频器的转差补偿原理是当电动机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           时,通过内部计算机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用以补偿电动机转速的             ,使转速基本保持为设定值。

35.变频调速系统中禁止使用               制动。

36.设置矢量控制时,为了防止漏电流的影响,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电缆长度应不大于                。

37.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        台电动机。

38.变频器的各种功能设置与                 有关。

39.矢量控制是变频器的一种                  控制方式。

40.变频器的PID功能中,P指              ,I指              ,D 指                      。

41.变频器交流电源输入端子为R、S、T,根据应用电压不同,可分为220V单相和380V三相两种规格,当三相时,接入R、S、T的           端上,当单相时,接入R、S、T的          端上。

42.变频器的输出侧不能接             或浪涌吸收器,以免造成开关管过流损坏或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43.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不可连接控制电动机起动停止的开关,以免造成变频 器              跳闸及坏。

44.变频器输入控制端子分为            端子和            端子。

45.变频器运行控制端子中,FWD代表          ,REV代表        ,JOG代表                ,STOP代表                 。

46.变频器中频率增益功能的用途是                                    。

47.变频器主电路由整流及滤波电路、               和制动单元组成。

48.变频器回馈制动中有两个能量转换,分为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和             。

49.频率控制功能是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功能。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有以下几种方法:(1)                             ;(2)                         ; (3)                                ;(4)                         。

50.变频器具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按变换环节可分为交—交型和___________型;按改变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方法可分为脉冲幅度调制(PAM)型和___________________型;按用途可分为专用型变频器和___________________型变频器。

51.为了适应多台电动机的比例运行控制要求,变频器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功能。 52.电动机在不同的转速下、不同的工作场合需要的转矩不同,为了适应这个控制要求,变频器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功能。

53.有些设备需要转速分段运行,而且每段转速的上升、下降时间也不同,为了适应这些控制要求,变频器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功能和多种加、减速时间设置功能。

54.直流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改善变频器的输入                  ,防止电源对变频器的影响,保护变频器及抑制                      。 55.输出电磁滤波器安装在变频器和              之间。抑制变频器输出侧的

电压。

56.变频器安装场所的周围振动加速度应不小于          g。

57.变频器具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按变换环节可分为交—交型和___________型;按改变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方法可分为脉冲幅度调制(PAM)型和___________________型;按用途可分为专用型变频器和___________________型变频器。

58.为了适应多台电动机的比例运行控制要求,变频器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功能。

59.电动机在不同的转速下、不同的工作场合需要的转矩不同,为了适应这个控制要求,变频器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功能。

60.有些设备需要转速分段运行,而且每段转速的上升、下降时间也不同,为了适应这些控制要求,变频器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功能和多种加、减速时间设置功能。

61.频率控制功能是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功能。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有以下几种方法:(1)______          ____;(2)                     ;(3)                      ;(4)外端子控制频率。

62.变频器接点控制端子可由以下信号控制其通断:(1)接点开关控制;(2)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