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锁死问题,我的电机上电后,锁死的不牢固,用手去晃动那轴,是会左右微动的。这与驱动器还是电机有关

楼主(2016-08-02):
最近小弟在调试一台伺服电机,在输出运行时,此轴一直是有点一卡一卡的现象。之后发现,在此轴上电后,电机锁的不是特别牢固,其他轴上电后,锁死之后,用外力是推不动的;但是,此轴是可移动一点距离。请问是不是上述原因,驱动器有没有设置电机锁死的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大多是伺服控制器的逆变模块以及触发电路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伺服控制器的逆变模块以及触发电路失效。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进行驱动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伺服控制器的逆变模块以及触发电路失效。

因为我把两轴的驱动器调换一下,一顿一顿现象和电机锁死不牢出现在另一个电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大多是伺服控制器的逆变模块以及触发电路失效。 内容的回复!因为我把两轴的驱动器调换一下,一顿一顿现象和电机锁死不牢出现在另一个电机上

很明显伺服的问题,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