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动时,有一轴总是出现一顿一顿的现象,是否与电机锁死不牢固有关?????

楼主(2016-08-02):
最近小弟在调试一台伺服电机,在输出运行时,此轴一直是有点一卡一卡的现象。之后发现,在此轴上电后,电机锁的不是特别牢固,其他轴上电后,锁死之后,用外力是推不动的;但是,此轴是可移动一点距离。请问是不是上述原因,驱动器有没有设置电机锁死的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调一下伺服的增益,增益没设好,有时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也觉得要调伺服的几个增益,惯量比等等。

网友C:
这个是转动惯量比没推算好的原因,简单的负载可以用软件

网友D:
楼主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你的伺服是进入使能状态,你推的吗

网友E:
一般是先试用伺服上面JOG功能,看他运行的时候是否平滑,这时候运行平稳的话,就可以调整电机的增益,如果JOG运行都不平滑的话,一般是电机和机械连接处有松动或者机械处有卡死的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找到原因了,是速度环增益设置的问题

网友F:
伺服的速度换    电流环   位置换 没有协调好

网友G:
如果调参数调不好,可能是伺服选小了

网友H:
从机械方面考虑下,有没有报警。一般此种情况系统应该有位置报警出现。半闭环的能推动而不报警,基本判断机械或丝杠故障。

网友I(2016-09-07):
其他参数、机械都确定好的就考虑需维修驱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