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故障的诊断与分析

楼主(2016-08-02):
液压控制元件,包括压力控制、流量控制、方向控制三大类。引起阀的故障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①外界条件: a紧固螺栓的松动,由于紧固过度造成的变形与破损; b负荷的剧烈变化;c振动、冲击;d组装、拆卸、修补做业和顺序的错误,工具的好坏,零件的破损、变形以及产生伤痕和丢失;e、配管扭曲造成的变形与破损,或配管错误等。

      ②液压油条件:a混入杂质、水、空气及劣化;b粘度、温度是否合适;c润滑性;d吸入条件是否良好(防止气穴、过大的正压或负压);e异常的高压、压力波动;

      ③元件本身的好坏: a结构、强度;b零部件(轴承、油封、螺栓、轴)的品质;c滑动部分的磨损、划伤、粘滞; d零部件的磨损、划伤、变形、劣化;e漏油(内泄漏、外泄漏)。

      为使阀的维修作安全可靠,应遵循下例原则:

      ①在拆卸液压阀之前要切断电源,以免系统意外启动或使工具飞出;

      ②在拆卸液压阀之前,要将阀的手柄向各个方向移动,以便将系统内的压力释放;

      ③在拆卸液压阀之前,要将液压传动的所有工作机构锁紧或将其置于较低位置。

      液压动力元件,主要是指液压泵。液压泵常见故障及处理如下:

      (一) 齿轮泵常见故障及其原因

      1、泵不出油  首先检查齿轮泵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其次,检查齿轮泵进油口端的滤油器是否堵塞。

      2、油封被冲出  齿轮泵轴承受到轴向力,齿轮泵承受过大的径向力。

      3、建立不起压力或压力不够  多与液压油的清洁度有关,如油液选用不正确或油液的清洁度达不到标准要求,均会加速泵内部的磨损,导致内泄。应选用含有添加剂的矿物液压油,防止油液氧化和产生气泡。过滤精度为:输入油路小于60μm,回油路为10~25μm。

      4  流量达不到标准   进油滤芯太脏,吸油不足;)泵的安装高度高于泵的自吸高度;齿轮泵的吸油管过细造成吸油阻力大。一般最大的吸油流速为0.5~1.5 m/s;吸油口接头漏气造成泵吸油不足。通过观察油箱里是否有气泡即可判断系统是否漏气。

      5  发热  系统超载,主要表现在压力或转速过高;油液清洁度差,内部磨损加剧,使容积效率下降,油从内部间隙泄漏节流而产生热量;出油管过细,油流速过高,一般出油流速为3~8 m/s。

      6  噪音严重及压力波动  滤油器污物阻塞不能起滤油作用;或油位不足,吸油位置太高,吸油管露出油面;泵体与泵盖不垂直密封,旋转时吸入空气;泵体与泵盖的两侧没有上纸垫产生硬物冲撞;泵的主动轴与电机联轴器不同心,有扭曲磨擦;或泵齿轮啮合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