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21期——变频器品牌更换的案例

楼主(2016-08-02):
变频擂台 变频擂台第121期——变频器品牌更换的案例
    话说当今变频器参加多多,品牌也多多,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进口贵国产便宜,因此更换品牌也是经常滴,假如你设备改造更换品牌,把案例分享出来吧。必须是原创出品,有图有真相,然后有参数说明哦

奖项设置:一等2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做过一个案例,东洋变频器VF64C故障率太高,只能更换成现在用的富士电机变频器ACE系列,更换起来也比较简单,主要是将机组在公司验证是否合格,如果合格的话,才能到客户处实施更换,确保更换后性能稳定;

 富士电机变频器参数

F01

频率设定1

F02

运转操作

F03

最高输出频率1

F06

最高输出电压1

F07

加速时间1

F08

减速时间1

F11

电机热继1动作值

201.6

F15

上限频率限制

F16

下限频率限制

F18

偏置

F26

载波频率

F37

自动转矩提升

F42

控制方式1

F80

HHD/HND/HD/ND切换

E27

端子30A/B/C

E34

过载预报/电流检测

C37

模拟量增益

C39

增益基本点

C50

偏置

P01

电机极数

P02

电机功率

84.9

P03

电机额定电流

P99

电机选择

H06

冷却ON/OFF控制

H07

曲线加减速

H08

转动方向限制

H11

减速模式

网友B:
以前的是博士的变频器,因为故障后换了德力西的了!

网友C:
台达换AB

接线图

参数

电机铭牌

0.1

0.1

0.1

0.1

说明:

p041:将所有参数复位成出厂缺省值.出厂值:0

o:就绪/空闲

1:恢复出厂设置

p42:自动模式:确定数字键盘上自动键的操作.o:无功能.l:手动零位自动.2:本地/远程.3:自动/手动.出厂值:1

p043:电机过载值储存,使能/禁止电动机过载x保持功能.0:禁止.1:使能.出厂值:0.

F2:辅助输入,检查远程接线

F3:电源丢失

F4:欠电压

F5:过电压

F6:电机失速

F7:电动机过载

F8:散热器过热

F12:硬件过流F13::接地故障.F15:负载丢失.F29:模拟量输入丢失.F33:自动重新起动尝试.F38:U相接地.F39:v相接地.F40w相接地.F4l:UV短路.

F42:Uw短路F43:Vw短路.F48参数变为缺省值.F63:软件过流.F64变频器过载.F70功率单元故障.F71:网络丢失.F80失量控制自整定失败.F81:通讯丢失.F94:功能丢失

Fl00:参数校验和故障.F122:I/O电路板失效.

.数字式键盘

l,退出键:编程菜单中退一步,取消一次参数变化并退出编模式2:选择键:在编程菜单中进一步,查看参数值冷时选择一个数字3:上下箭头改

变组数和参数值.,增加减少一个闪烁的数字值.

回车键:在编程莱单中前进一步.保存一个参数值的变化.

快进快退键:用于控制变频器速度.缺省状态下是激活的,由参数p038速度基准值控制.

启动建:用于启动变频器.默认激活.由启动源p036控制.

反转:用于反转电机

由参数p036A166(

反转禁止)控制.

停止键:用于停机或清除一个故障.此按键总是激活的.由参数p037(停止模式)

.

b00l:输出频率

b002:命令频率

b003:输出电流

b004:输出电压

b007:故障代码

p031:额定电压

p032:额定频率

p033:电机过截电流

p034:最小频率

p035:最大频率

p036:设置变频器的控制源.0=键盘,l=3线制,2=2线制,3=2线制灵敏级,4=2线制高速,5=通讯端口,6=2线制/使能.

p037:停止模式

0=斜坡清除故障

1=惯性清除故障

2直流制动,清障

3自动直流制动清障

4斜坡

5惯性

6:直流制动

7:自动直流制动

p038速度基准值

0=变频器键盘

1:内部频率

2:模拟量输入l

3:模拟量输入2

4:预置频率

5:通讯端口

6:步序逻辑

p039:加速时间1

p040:减速时间1

网友C:
参数对应调整。测试速度后进行细调。

网友D(2016-11-28):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以后多多指导

网友E:
变频器主要用ABB的,安川、三菱、西门子的也用,也用过台达的,质量都不错。去年领导让用一家上海产的变频器结果把我坑了(牌子就不说了免得引起纠纷),32台变频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陆续出现主板故障,厂家给出答复是这一型号产品设计的问题,无语了。最后用台达同功率的替换,体积更小,价格也降低了一些,模拟量给定参数设置还简单,不像上海那家的模拟量给定反复调很多次才能和实际输出频率对应上

网友F:
台达30KW变频器更换易能30KW变频器

网友G:
我用过变频器的很少,伺服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H: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I:
做过一个案例是将普传变频器改为ABB变频器,主要就是要做以下几步工作:

1、选型并考虑变频器的外形尺寸,新变频器的外形尺寸是否可以摆放到原有控制柜中(也就是控制柜的空间是否够用);

2、根据要达到的改造功能及新变频器的接线要求绘制好接线图纸;

3、考虑旧变频器的接线哪些线可以利旧,哪些线需要去掉,新变频器哪些线是要增新配制的,将这些线分别在新、旧图纸中标示出来,并做好说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改造接线时思路更清晰,做到接线得心应手,以免接错线给排查故障带来麻烦或损坏设备(因为改造的线路不如全部重新接线更方便)

4、根据新图纸的线号标记做好线号管;

5、实施改造接线;

6、仔细核对改造完成的线路,做到万无一失;

5、新变频器参数设置;

6、通电运行。

网友J:
  做过一个 SEW 的变频器控制传送带的定位变频器更换成国产 INVT 的 GD 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K:
如果控制要求不高,控制精度不高,可以考虑相应的国产品牌,但由于国内技术层次不齐,因此更换时要考虑到稳定性,比如风机泵类,ABB更换为易驱,易能等都可。

网友L:
德力西CDI9200,22KW的变频器。原先是水泵控制时工频,压力太高,后来装变频器调节压力。

网友M:
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N:
换的有很多的,比如安川换汇川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做过一个案例是将普传变频器改为ABB变频器,主要就是要...

思路很清晰,有条理,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P(2017-01-09):
之前把一个丹佛斯的变频器换成ABB的,不过有点时间了图纸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