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前辈,动画移动问题

楼主(2016-08-02):
我没有积分,也不会搞。可以微信红包。18602523872加我微信。

有个问题请教。

我想水平移动一个动画。最大偏移量对应的表达式的值。是输入的一个固定值。但是我的最大值不同时期会变化

存在PLC的一个单元里。怎样和这个值联系起来。

楼主:
就是我小车实际运行50米对应屏里的动画长度520点,但是我小车有时候总长改为30米,我也想让他对应屏里520点。我想值屏上修改长度数据。怎么做?请教高手。数据是来自PLC的。我现在是每次用电脑修改上图的表达式的值。

楼主:
我想在屏上直接修改长度数据。

楼主:
有什么函数能值屏上直接修改上图中表达式的值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是50米和30米俩段的话可以选用隐藏显示的方式,运行50米的时候把30米的隐藏掉,运行30米的时候把50米的隐藏掉。

楼主:
不是单单这两个数据,从10米到200多米,随意变化。

楼主:
能不能,写个脚本修改垂直高度的表达式值

楼主:
这个值从屏上输入。。。。

楼主:
主要是为了让动画和实际运动比例同步

楼主: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