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

楼主(2016-08-02):
有没有前辈玩过西门子440变频器的AOP面板,现想把A变频器内参数通过AOP面板复制至B变频器,A变频器内参数UPLOAD至AOP面板成功,但是AOP面板装到B变频器上时做DOWNLOAD操作时,却找不到对应的参数组.
想请问造成这种情况,会有哪些原因?

网友A(2016-11-01):
这个应该是AOP内存不足的情况。AOP一般支持五种语言,你必须从中删除一种不需要的语言,才能读出制定的10组参数(AOP能够容纳的参数组)。

如何删除一个语种:从最高一级菜单选择“Language(语言)”,使得想要删除的语种成为高亮显示,按下“Fn”键和AOP面板上向上的箭头键就可以将选中语言删除。需要注意的是该语种一旦删除,将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