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生成的附件表格文字太多,怎么使其文字自动换行,同时表格宽度也增大

楼主(2016-08-02):
我在使用EPLAN时,生成设备清单,但是由于设备名称过长,导致显示到其他的框里。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设置成自动换行。求教设置方法。

网友A:
激活位置框,固定文本宽度。

网友B(2018-08-19):
穷,穷,穷,重要的事说三遍,努力搬砖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激活位置框,固定文本宽度。

表格高度会自动变化吗?

网友D(2020-04-03):
谢谢寻寻寻寻

网友E(2022-10-18):
引用 网友A:
激活位置框,固定文本宽度。



完美!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