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6-08-02):
我想控制小车直行,到一个位置之后右转前进,在到达一个位置之后向左转前进,到位后停车。这该怎么实现?是不是要用到伺服或步进电机了?这属于S7-200的运动控制吗?需要使用PTO或PWM脉冲来实现吗?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编程理论的话,普通输出Q(Y)指令就可以了,不需要pto pwm控制,因为楼主你的控制要求太单一,只是定点位置控制要求(可以用定时或者SQ)。  S7-200CPU     可以满足。

本人目前是学生,以上文是个人理解,如果有错误的,请谅解!

网友B:
这个用pto来做的,两个电机,到位后哪一个停哪一个动作这样实现左右转弯,到位后停是你脉冲发送完毕自动停 ,或者有检测信号,检测到该位置然后停止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就可以,电动机正反转而已,不需要步进也不需要PTO PWM

网友D:
你要定位置停而且没有检测装置比如(光电开关),而且全程自动控制,那就需要步进电机或者伺服控制,S7-200运动控制可以实现,最简单的应用,其中涉及到转弯时旋转电机的正反转,和驱动前进电机的定位停止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伺服电机控制或者步进电机的话,用PTO控制.具体的还要看一下你小车机械设计要求,定位精度要求,考虑是用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的电机

网友F(2018-08-14):
首先,到达时以什么作为标示?还是只靠自身内部计算? 内部计算可以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如果是外部开关信号来识别到达位置,那普通电机也都可以实现。就不属于运动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