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类似欧姆龙UP(521)的指令

楼主(2016-08-02):
XO X1 X2 X3 X4 X5  都通了  输出一个上升沿   X0-X5接通的顺序不一定  但是最后都会同时接通   然后SET Y2  只输出一次  哪怕我下一条就是RSET Y2 X0-X5还通着也没用了   如果是知道某个节点最后亮  比如X5最后亮  我给X5上升沿就可以了   现在亮的顺序不确定  有没有指令   目前方法  X0-X5同事亮  接通M0 再下一条  M0上升沿  SET Y2   不想两条   有没有一条可以解决的指令   欧姆龙的UP(521)可以解决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指令,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