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6-08-02):
  1. 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呢?

  2. 外面是一个1秒一接通的接近开关的话,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对它进行计数吗?

  3. 查资料上说“高速计数器用来累计比PLC扫描频率高的脉冲输入”,想请教的是:你咋知道输入的脉冲是不是比PLC的扫描频率高?什么样的脉冲会产生这么高的频率?PLC的扫描频率是怎么知道的?。

就这5个问题,最近在学习高速计数,有些疑惑,书籍、资料上也找不到答案,感谢论坛的小伙伴们,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秒已接通可以用ADD指令累加吧,CPU扫描周期可以查看对应CPU型号参数表,表上会注明扫描周期

网友A:
用累加器也可以,传送到需要的寄存器

网友B:
其实你的输入频率比PLC的扫描周期长用高速计数器也是可以的,只是比较浪费罢了

网友C:
1.当计数脉冲的频率超过了你使用的PLC 的最小分辨率(对输入信号的采样周期,一般毫秒级)比如100MS ,那么采样周期大概只有10HZ,即PLC 无法分辨小于100MS 的信号,但是编码器1000P/R(脉冲/转),当转速是1500R/MIN(转/分)时,则输出频率F=1000X1500/60=25000HZ ,PLC检测不了这个信号(分辨率不够),只能使用高速计数模块。

2.不需要高速计数,PLC 可以分辨。非想用也行。

3.这个问题一定要看手册,不同的系统参数不一样。超频脉冲多高都有,什么领域都有。你的手机信号就是一种。

网友D:
高速计数器一般编码器上会用到,因为编码器的触发信号频率一般会很高,PLC本身的扫描频率限制导致普通的输入点可能会漏触发,这个时候就需要高速计数器,还有就是触发精度和等级非常高的报警的时候,也会需要高速计数器,用普通的计数器会漏记

网友E:
  1. 比如编码器、磁栅尺、光栅尺等的用高速计数器

  2. 外面是一个1秒一接通的接近开关的话,不能用高速计数器,如果想计数,可以用PLC程序里面的计数器指令。因为一个一秒的脉冲远远大于PLC的扫描周期。

  3. PLC的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程序的扫描频率不同。

  4. 本人QQ254489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秒已接通可以用ADD指令累加吧,CPU扫描周期可以查...

CPU型号参数表,表上会注明扫描周期”我查了很多手册了,都没有找到,能否麻烦您给截个图,我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F:
用高速计数专用指令就可以。

网友G:
高速计数精准确定位置或角度

网友H(2016-09-04):
  1. 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呢?

    被测脉冲超过plc扫描频率,这个时候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

    假如这种情况不使用高速计数器就会出现扫描失真,在plc一个扫描周期可以有几次脉冲信号,然而plc只接收到一次、

  2. 外面是一个1秒一接通的接近开关的话,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对它进行计数吗?

    一秒一次已经远远低于plc扫描频率,直接使用计数器就行

  3. 查资料上说“高速计数器用来累计比PLC扫描频率高的脉冲输入”,想请教的是:你咋知道输入的脉冲是不是比PLC的扫描频率高?什么样的脉冲会产生这么高的频率?PLC的扫描频率是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比实际频率高这点可以通过用在什么场合,什么器件一般都可以判断。

    plc实际扫描频率有个公式可以计算,一般都是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不同的程序扫描周期不一样。

网友I:
第一个问题在第三个问题已经回答了,1S不需要用高数计数器,plc的扫描周期通常以MS计,具体的扫描周期在CPU参数里会有

网友J(2017-08-15):
无法用程序状态监控到的,就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因为此时的脉冲已不经过输出映像了。

网友K(2017-12-14):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的输入频率比PLC的扫描周期长用高速计数器也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