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小报警问题

楼主(2016-08-02):
第一次用,求大神指点

移动到某一位置,如果10S之后I点还没有接收到信号,输出一个DOUT一个外围中继

001 MOVJ VJ=100.0

    wait in#()=ON

   Timer T=10

不明白这里怎么跳转,wait 就是等待信号到达 timer  时间到了执行下一步  这里如何做,求指点

网友A:
这是单片机吗???????????????????

楼主:
搞定了  不用回复了

增加一行 off jump就可以了

网友B(2017-11-02):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不用回复了  增加一行 off jump就可以了

具体程序是怎样 求教

网友C:
搞定了就好,见我识广!!!!!

网友D(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