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模拟量拓展模块的地址

楼主(2016-08-02):
235与232之间的输出模块地址怎么定义的?

AQW0、AQW4?

网友A: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固定的递增顺序向后排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

地址可以自己定义么?例如同一个EM232模块中AQW8后面应该是AQW10,但是能不能自己定义成AQW6?

网友A:
地址不能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