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I/O地址更改

楼主(2016-08-02):
请教,西门子S7-300如何更改I/O地址,是与CPU通讯后改程序上的PIW地址,保存,下载到CPU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可以更改地址的,有些低端型号只能系统分配地址。对于支持自分配地址的机型来说,在硬件组态中双击模块就可以更改地址,编译保存后,与PLC连线后下载硬件组态就可以了,如果地址变更涉及到PLC内程序地址的更改,可以使用重接线功能进行地址的统一变更,而不需要去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