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UPLC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6-08-02):
大神们,我现在有这一种情况,我下载程序的时候弹出这个对话框“试图写入连接可编程控制器不支持的数据。请确认连接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分享一下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的cpu型号选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cpu型号选的对吗?

CPU型号应该没错的,因为在另一台同型号的PLC可以下载

网友B:
你是不是选择下载内容过多了啊,有时候很多东西你选的PLC可能不支持,最好下载的时候只下载程序和注释还有参数,其他的不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选择下载内容过多了啊,有时候很多东西你选的PL...

下载内容我都是选择程序和参数的,其他的都没有勾选

网友A:
联系三菱客服或者代理商升级plc内部软件。应该是plc内部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三菱客服或者代理商升级plc内部软件。应该是plc...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你把plc的存储器清除一下,再写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