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800F通讯中断问题

楼主(2016-08-03):
我们单位最近有一台DCS柜出现通讯中断问题,在线状态从硬件看最后2个CI801一直在强制-从设备不存在之间切换,中控显示备妥在闪,通讯插头换掉了好了几个小时又出现,通讯线很短,重新抽出靠边走了好了几个小时又出现,断电也没用,求高手协助!!

网友A:
感觉是不是现场出现干扰,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不是现场出现干扰,或者接触不良

感觉像,但是没备妥啥也没开啊,线路也没新增过,就前阵子发大水柜子底部有点水,受潮了也不会这样啊,现在重新接地看看,从昨晚搞到现在了,中间搞得全站通讯还中断过,fi830的插头换了恢复了一部分,又回到起点了

网友B:
把CI801通信模块更换,看看还会不会出现通信中断的现象

网友C:
应该是有干扰,波特率降低试试

网友D(2016-09-03):
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