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变送器的优越性

楼主(2016-08-03):
电压变送器是一种常用的变送器产品,可以将被测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脉冲电压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并隔离输出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今天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电压变送器的优越性,希望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使用产品。

电压变送器的优越性详解

    1、不容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传输线可以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的时候,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抵抗降低干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 在两线输出口容易增设防浪涌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DH4-20mA电压变送器变送器模块是采用意法半导体(ST)ASic芯片为实现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互感原理)的两线制电流遥测技术手段而定型生产的单片模块产品。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互感原理)输入的电压信号经整流滤波和I/V转换后输出一个随I1线性变化的直流电压信号U2U2作为浮地控制信号去控制该模块输出420mA的标准化电流环路,该模块实现了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信号变换为两根连接线路发送的呈线性比例的环路电流,接受器通过测量已知电阻RL两端的压降对环路电流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