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右侧两个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03):
请问:右侧图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右上图标是Overload(过载):所连接的设备负载超出UPS所允许额定功率

右下图标是Replace Battery/Battery Disconnected(电池断开/更换电池):电池断开或必须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图标是Overload(过载):所连接的设备负载超...

谢谢了!感谢老师精彩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