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台200PLC之间如何进行通讯?

楼主(2016-08-03):
现有四台设备,每台有独立的200plc控制,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将这4台设备联系起来,实现联动控制?需要另加什么硬件?设备距离不超过100米

网友A:
在200系统手册上的例子就是5台PLC通过NETR,NETW实现互相之间通讯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00系统手册上的例子就是5台PLC通过NETR,N...

能发一下这个系统手册的PDF吗?

网友A:
这个手册已经烂大街了,如果你受限于网络技术问题,我也提供收费代客下载。

网友B:
不需要另加什么硬件,只需要其中一个作为主站,其它为从站就可以了。可以找找以前做的程序给你发一份作为参考

网友C:
干嘛不换个点球多一些的呢???????

网友D:
直接PPI组网即可,何必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换个点球多一些的呢???????

老板买的设备是集成plc的,感觉比买单独的设备自己设计麻烦多了。

网友E:
PPI通讯,我之前用5台200的PLC做过,比较简单,不懂得可以咨询我。

网友F:
PPI协议、MODBUS RTU协议均可实现联网通信,QQ149034219

网友G:
通过probus总线连接进行通讯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PPI协议、MODBUS RTU协议均可实现联网通信,...

对方的设备只提供MODBUS通讯协议,并给出了MODBUS通讯地址表,我这边需要一个200PLC去控制5台设备,通过MODBUS RTU协议的话我这边需要准备哪些硬件去进行通讯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PPI通讯,我之前用5台200的PLC做过,比较简单,...

网友I:
用PPI就可以了。。。。。。

网友(2016-09-13):
PPI通讯完全可以。。。。。。

网友J(2016-11-18):
首先,你用了TD200,限制了你只能通过TD200的向导连接其中一个PLC,

通过手动修改连接对象更换200的连接,这估计你不希望。

所以,系统推荐你用:

NETR,NETW将所有需要的数据集中到一个(可以叫主机)PLC上,然后通过这个PLC与TD200实现间接控制其他PLC的目的。

另外将这个主机通过485光电隔离连接到其他PLC,有利于系统的稳定。

网友K(2018-08-14):
5台设备,每台独立的PLC控制,每台同另外设备的通信都可以采用MODBUS或PPI的方式进行通信,硬件使用485的连接方式,通信距离可达1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