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威能与多台多功能电表DL/T645通讯

楼主(2016-08-03):
求助威能触摸屏与多台多功能电表DL/T645  1997规约读取电量,系统参数设备属性里只能设置一台电表地址,我要同时读取多台电表电量不知怎么设置电表地址,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地址唯一,其他的按要求设置

网友B:
只要触摸屏支持这个通信协议就可以!需要做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触摸屏支持这个通信协议就可以!需要做联系我QQ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