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如何选用

楼主(2016-08-03):
 1、选择接触器的类型

  根据接触器所控制的负载性质选择接触器的类型。通常交流负载选用交流接触器,直流负载选用直流接触器。如果控制系统中主要是交流负载,而直流负载容量较小时,也可以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负载,但触头的额定电压应适当选大一些。

  交流接触器按负荷种类一般分为一类、两类、三类和四类,分别记为AC1,AC2,AC3和AC4。一类交流接触器对应的控制对象是无感或微感负荷,如白炽灯,电阻炉等;二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三类交流接触器的典型用途是笼型异步电动机的 运转和远行中分断;四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制动、反接和点动。

  2、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压

  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应大于或等于所控制线路的额定电压。

  3、选择接触器主要触头的额定电流

  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的额定电流。接触器若使用在频繁启动、制动及正反转的场合,应将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降一个等级使用。(就是把大型号接触器减小了用)

  4、选择接触器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

  当控制线路简单、使用电器较小时,可直接选用380V或220V的电压。若线路较复杂、使用电器的个数超过5只时,可选用36V或110V电压的线圈,以保证安全。

网友A:
学习了,之前都只考虑线圈电压和触点电流

网友B:
学习了 以后多分享下  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