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卷绕的问题

楼主(2016-08-03):
求各位大神分享一下物料卷绕的资料,小弟初学,由于比赛需要,急需收卷恒张力,放卷恒张力的具体控制算法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简单的就是用一个变频器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就搞定

楼主:
我们打算用放卷张力控制,IM174接一个旋转编码器测线速度,不知道具体怎么弄,求大神指点

网友B:
张力控制收放卷,就是专用变频器驱动电机的问题,不复杂啊,设置好数据就可以

楼主:
变频器用的西门子S120,大神可以具体说说整个思路不?

引用 网友B:
张力控制收放卷,就是专用变频器驱动电机的问题,不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