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57步进脉冲怎样换算成转速?

楼主(2016-08-03):
请假大神们,雷赛57步进脉冲怎样换算成转速?型号雷塞57HS22-A 1.8°/4.0A.

网友A:
看驱动器脉分细数啊……………………

网友B:
根据设定拨码开关的位置,得出电机转一圈需要个多少个脉冲,即频率。假如电机 转一圈需要800脉冲,则程序里面设定每秒发800个脉冲,即电机转一圈。则电机的转速则是每分钟转60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根据设定拨码开关的位置,得出电机转一圈需要个多少个脉冲...

QQ254489112

网友C:
     假如细分设定为10000   则电机转一圈就需要10000个脉冲

    再以你的上位机脉冲发生频率来确定转速;   频率/细分*60=r/pm

    列如三菱FX3U最高为1000000HZ/S

  则电机最高转速为600

楼主:
明白怎么回事了,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器脉分细数啊……………………

嗯,明白了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感谢你的帮忙

引用 网友B:
根据设定拨码开关的位置,得出电机转一圈需要个多少个脉冲...

楼主:
回复内容:嗯,算出来了

引用 网友C:
假如细分设定为10000   则电机转一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