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一台有报警自动切换另一台运行

楼主(2016-08-03):
客户要求其中一台变频器有故障报警时自动切换另一台运行,求各位大神给个电路图

网友A:
本人现在主要用英威腾变频器,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一备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现在主要用英威腾变频器,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很简单。...

接线图要收钱吗?

网友B:
好奇葩的要求吧,报警就肯定有问题,就单是变频器的问题么,这不是简单的切换问题,你倒不如用两套一备一用

网友C:
变频器报警有可能是电机或者供电故障,你还强制切换,不是对电机造成二次伤害吗?

网友D:
这个不难,自己有思路吗?

网友E:
不建议这样做,变频器报故障可能电机有问题,如果再次强制投入可能会有危险。

网友F:
使用变频器上的故障输出点控制一个中继,常开信号一路输出报警,一路常开信号并立案到另一台变频器启动信号

网友G:
要求较高的可以通过离合器切换,双电机双变频器,离合器切换动力或者电机在线但是只有一个电机提供动力另一个自由状态

网友H:
不健全的方案 会有危险

网友I:
    确实是方案不健全,说的有点太笼统,和一用一备不是一种概念,变频器故障后你得分析是谁的原因,如果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可能故障了也没法启动第二台了。如果是电机拖动部分有问题,再启动就有危险了,外行人的想法四好的,但不切合实际的。

网友J:
这个咋行?变频器故障来自电机,电机过热了,你切换10个你、变频器10个报警。客户不懂你可以给他解释,这个难道你也不懂?

网友K:
最好还是用两套变频器带两个电机,如楼上所说变频器大多数故障来源于电机和供电线路,如果但是变频器故障,只能更换变频器,楼主可以看看一拖二,一备一用等电路,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网友L(2019-10-09):
jv'vjbknlnlnm句市就不可能两年来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