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小白问题

楼主(2016-08-03):
本人通讯小白一枚!网上看一些PROFIBUS通讯都是很高深的 不适合我!我只想知道2台PLC通过DP通讯上了后我写程序怎么调用从站的地址?或者一台PLC与一个电缸控制器通讯上了 我PLC里写个地址让电缸运动 这种地址是怎么对应的?不用PROFIBUS通讯的我明白 直接I/O走线我明白,但这种通讯是怎么对应的?希望高手们提供简单易懂的说明 !谢谢了 !

网友A:
楼主plc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lc是什么品牌的

西门子300PLC用博途V13编程

网友B:
添加通讯设备的GSD文件,硬件组态中在DP通讯线中插入设备然后设置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通讯设备的GSD文件,硬件组态中在DP通讯线中插入...

设置的地址是怎么个对应关系?

网友A:
300的有专门的通讯指令,直接从库里掉转就可以了

网友C:
在中华工控上也是楼主提问的吗? 已经回答了

网友D:
1,先把设备连接到PEOFIBUS网络上,并与PLC建立通信连接。一般PLC为主站。

2,连接成功后,就是收发设备控制信息来控制设备(具体怎么发,发什么在从站设备说明书上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E(2016-09-08):
我也想知道,麻烦大家说清楚点

网友F(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