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方案急寻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侠,现遇到一个关于锚机电机制动的难题,该锚机用普通鼠笼三相双速电机驱动,同时配有直流盘式制动器,当电机失电时,制动器释放后抱闸刹车,电机得电时,制动器就打开让电机旋转,现在制动器只能用在1500rpm转速下,而电机的最低转速就是1800rpm,采取什么样的电气制动方案能让电机转速从1800快速降下来,最好是快速降到零呢?考虑到安装方便,有没有成熟的制动模块接在电机上面就能用呢?如果要用传统的能耗制动,那么该选什么样的直流电源以及限流电阻呢?该电机是440V,60HZ,Y型与YY型两种接法的绕组,双速,低速1800,高速3600rpm,55KW,90A  .苦寻解决方案,谢谢大家!排除用变频器,用别的方法。

网友A:
反接制动可以考虑一下啊,线路复杂点,不过用PLC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接制动可以考虑一下啊,线路复杂点,不过用PLC就简单

负荷大,且启停频繁,担心反接制动伤电机,是不是能耗制动对电机伤害小?

网友B:
这个你要考虑增加电动离合器和电动制动器,你能增加这两个元器件就欧了!

网友C:
见过一般车间15吨/50吨行车(龙门吊)抱闸刹车吗,刹车的松紧随时可调,得电松闸,失电抱闸。线圈端线直接接在电机输入接线端子上,你因为是双速电机需要接入的端子是不变化电压的那组端子。

网友D(2017-10-09):
加大制动器的力矩就OK了吧

网友E(2017-11-23):
         这老帖子回复没啥意思了。

         一台10KW变压器380V/100V,一个200A的二极管做半波整流,串进一个1Ω 10KW电阻,通过制动接触器接到电机任意二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