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后无法与S7-200通讯

楼主(2016-08-03):
之前正常,重新下载了一遍MCGS用户工程之后无法与S7-200通讯,这是咋回事哩,各种无动作,无响应,,,,

网友A:
你屏的通信参数如何设置的,截图看看呢!

楼主:
如图,这是通讯参数,前辈

楼主:
两种都不行哩咋回事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都不行哩咋回事哩

具体接线呢?你怎么接的?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通信参数界面!你也截图看看呢!子设备的!

楼主:
对: 纵横军团-棋影 应该还有一个通信参数界面!你也截图看看呢!子设备的! 之前一切正常,我只是更改主语面的几个字母。。。就不能通讯了,难道做U盘综合包要更新MCGS与更新用户工程都做?

网友B:
把整个系统都断电重启一下

网友C:
PLC通讯口是不是烧了,检测一下PLC能否上传和下载程序

网友C:
如果屏上面的模拟量量都是######,那就是200PLC的通讯口上面有一个10R的贴片电阻烧坏了,更换一个或者直接断接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D:
如果你第一次用,多半是参数没设置好。

9600,8,1无校验,MCGS的485脚和200plc的485脚,线不要连错了。

用过很多次,偶尔这次连不上,换个装有这个软件的电脑试试。以前,遇见过,说是驱动不行了

网友E:
plc设置的和这个一样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去现场带的笔记本,软件安装不全没驱动导致的,已经解决

网友F(2016-11-18):
哈哈,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G(2017-07-04):
引用  的回复内容: plc设置的和这个一样的吗

网友(2019-05-1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去现场带的笔记本,软件安装...

怎么看驱动没弄好